插入式温度传感器避免插入杆损坏的方法

楼主(2014-06-19):
 温度传感器大多都是插入型的,温度传感器前面的插入杆就是其感应端,一旦损坏就严重影响温度传感器的测量精度。温度传感器在使用难免会发生破裂的现象,会直接影响到可靠的安全运行。

    通过对传感器插入杆破裂现象的调查,查找原因,发现导致温度传感器插入杆破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温度传感器插入杆受高速流体冲击,载负过大,应力超过极限,导致插入杆破裂;

2:温度传感器插入杆本身的加工缺陷,导致应力集中,容易造成插入杆断裂;

3:管道振动过大,造成温度传感器插入杆疲劳损坏;流体流经温度传感器插入杆时,诱发温度传感器插入杆振动,即温度传感器插入杆固有频率和流体旋涡脱落频率产生共振。这种共振现象会导致温度传感器插入杆损坏速度加快,以致断裂。

  如何保护温度传感器插入杆不被损坏呢?主要从下面几点出发严格控制传感器插入杆的插入深度。随着插入深度的增加,保护插入杆的受力成平方倍的增加。

1:测量温度的时候只需将温度传感器插入杆插入到流体的等温区,而无需插到管道的中心点,这样有利于缩短温度表袋悬臂的长度,达到减小其端点的振幅的效果。

2:在保证必要的传感器插入杆强度情况下,优化选取温度传感器插入杆的直径。因为当温度传感器插入杆的直径增加时,表袋受力呈线性增加,所以在选取表袋直径的时候,既要合理保证插入杆的强度,又要尽可能错开共振危险区。

3:改变横截面形状,将其表面加工成结构型式,使流体不产生漩涡脱落现象。严格控制检修质量,做好传感器插入杆材质检查,同时还要做好探伤检查,严防焊口裂缝、断裂等异常事故的发生。

4:系统投运时,避免发生管道上阀门突然全开情况。在刚投运开启阀门的瞬间,温度传感器插入杆将承受很大的单向力,因此在系统刚投运时,要缓慢地开启阀门,让系统压力逐渐上升,尽可能减小温度传感器插入杆正面和背面的压力差,避免插入杆因单向受力过大而导致插入杆断裂事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