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RSLOGIX 5K问题

楼主(2014-06-19):
AB RSLOGIX 5K中可以热拨插模块吗?写梯形图时结束时点END为什么梯级前的E不消失?谢谢了!

网友A:
模块可以热插拔;

如果E不消失,说明你这行语句有错误,如果是在线修改的话,会应用不下去的。

网友B:
AB的5K系列模块,可以热插拔!

至于AB的PLC写程序,我大多数都是在线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B的5K系列模块,可以热插拔!至于AB的PLC写程序...

把你写的拿出来看看?

楼主:
原来是标签不能用中文来表示,导致那个e不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