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元件批量监视

楼主(2014-06-19):
本人刚刚接触欧姆龙编程软件,有问题需向各位请教:

欧姆龙编程软件具有软元件批量监视功能吗?

我知道三菱的有,方便测试时I/O确认。

谢谢!

网友A:
这个得用仿真软件才能找到吧

网友B:
PLC编程软件都有数据监控,一般对地址可以在线监控的。

网友C:
这个问题以前有高手给我解答过,借花献佛:
1、使用CX-Programmer:

或者
2、使用CX-ONE的附带软件SwitchBox Utility

网友D:
楼上正解   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