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不能启动

楼主(2014-06-19):
安川伺服电机参数都已经设置好,伺服ON状态,但是启动不了,是什么原因 ,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伺服不是光伺服ON就能动的。要有脉冲或指令。在伺服ON下,电机是锁住的,不能动。伺服OFF下电机可以用手转动的(不带刹车的)。

楼主:
对: wangbin_love 伺服不是光伺服ON就能动的。要有脉冲或指令。在伺服ON... 内容的回复!我用上位机给他脉冲了 但是在伺服驱动器的监视显示UN00C显示时0000,没有脉冲输入

网友B:
你给的脉冲极性正确吗?

伺服驱动器没有收到有个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脉冲极性正确吗?伺服驱动器没有收到有个毛用!

现在伺服驱动器可以接收到脉冲信号,但是电机不能转到,是不是还要设置PN200

网友C:
调试一般过程:主电路(电机编码器,动力线,驱动器动力控制线)接线,通电,伺服正常点亮,先用伺服驱动器本身使能和JOG运行,运行无误后,接上控制线(50针的那把线,根据需求接线),然后利用PLC伺服使能和简单脉冲控制,无误后,开始做原点查找,可以正常回零后,带上负载原点查找,之后带负载走定长控制,都无误后,可以位置控制了,速度和扭力模式类似

///////////////////////////////////////////////////////

本人销售无锡创正伺服,价格便宜,要是选购,手册说明书全部齐全,另外上海附近的可以现场调试,程序规模小的可以顺带写程序(三菱,松下,西门子),有机会还望兄弟能够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C:
调试一般过程:主电路(电机编码器,动力线,驱动器动力控制线)接线,通电,伺服正常点亮,先用伺服驱动器本身使能和JOG运行,运行无误后,接上 控制线(50针的那把线,根据需求接线),然后利用PLC伺服使能和简单脉冲控制,无误后,开始做原点查找,可以正常回零后,带上负载原点查找,之后带负 载走定长控制,都无误后,可以位置控制了,速度和扭力模式类似

另外增翼之类的调节,动起来后根据效果改改,软趴趴的就增大刚性,伺服叫声比较大,就降低刚性,负载比较野蛮的就加大惯量,还报警就加个制动电阻,日系产品基本都有上位机软件,内有伺服基本设置流程,照着向导点下一步。

关于接线:1,脉冲线,5v24v,PLC都是24v,所以只能接集电极的,积分输入的不行,得加模块

2,输入输出IO,PNP/NPN切换,一般都能切换,不能就加中继

3.位置/速度/扭力  对照图纸接图

///////////////////////////////////////////////////////

本人销售无锡创正伺服,价格便宜,要是选购,手册说明书全部齐全,另外上海附近的可以现场调试,程序规模小的可以顺带写程序(三菱,松下,西门子),有机会还望兄弟能够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一般过程:主电路(电机编码器,动力线,驱动器动力控...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D(2014-07-19):
你先JOG模式下运行, 如果可以转的话再找其他的原因.

网友E(2017-11-15):
中科天工的全自动天地盖制盒机也用到了这款伺服电机,目前还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呢。

网友F:
可以用sigmawin试试,能不能动,如果不能动,就是接线或则硬件有问题

网友G:
支持一下吧,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