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技师考级复习资料(自编)

楼主(2014-06-19):
热工仪表蓝领技师资料

                                                   2014-5-28

                                                    编制   代伟东

关于传递函数

 传递函数用来描述环节或自动控制系统的特性

 传递函数就是在S域内表征输入与输出关系

 传递函数实质就是,利用拉氏变换把时间函数f(t)转化成初始条件(为零  )的复变量S的函数F(S),从而把输入与输出复杂的微积分关系简化为用S去乘除的较简单的代数关系。

 传递函数定义是,一个系统或一个环节的传递函数就是在初始条件为零下,系统或环节的输出与输入的( 拉氏变换式 )

 自动控制系统的传递函数表示了整个系统动态特性,它反映了在给定量或干扰量作为系统的输入信号变化时,(被控变量  )作为系统的输出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当(测量变送环节  )接通后,系统输出量与输入量之间的传递函数称为闭环传递函数。

根据下面方块图写出传递函数式,正确的表达式是(  )。

  G(S)= G1(S)  G2(S) G3(S)

自动控制系统的传递函数表示了整个系统动态特性

自动控制系统的传递函数表示了整个系统动态特性,它反映了在给定量或干扰量作为系统的输入信号变化时,被控变量 作为系统的输出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在自动控制闭环系统中,控制系统的传递函数有一个输出变量(被控变量)Y(S);有两个输入变量,即为( 一个是给定量X(S)一个是干扰量F(S) )。

传递函数实质就是,利用拉氏变换把时间函数f(t)转化成初始条件为零的复变量S的函数F(S),从而把输入与输出复杂的微积分关系简化为用S去乘除的较简单的代数关系。

传递函数定义是,一个系统或一个环节的传递函数就是在初始条件为零下,系统环节的输出拉氏变换式与输入拉氏变换式之比。

方块图中常用符号有比较点。比较点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输入信号进行加减比较的元件。

方块图中常用符号有分叉点。从同一个分叉点引出的信号,在大小和性质上完全一样,即通过分叉点的信号都是相同的信号。

关于方块图的串联运算:环节串联的总传递函数等于各环节传递函数的乘积。

关于方块图的并联运算:若干环节并联的总传递函数等于各个环节传递函数的总和。

.关于数字仪表

在数字仪表里,首先要利用模-数转换电路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然后再进行必要的数据处理送往显示电路,无论转换和处理的速度多么快速,总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数字仪表只能( 周期性 )地工作。

 数字式仪表的所谓“采样”表述之一,就是把连续时间的波形X(t),用它在  (一系列  )时刻上的值X(1T)、X(2T)、X(3T)………来代替。

数字式仪表的所谓“采样”表述之一,就是把连续时间的波形X(t) 在时间上进行( 离散化 )。

 数字式仪表的量化,就是把采样所得的被测量经过( 舍入 )的方法变为只有有限个有效数字的数;它是在取值范围上进行“离散化”。

 数字式仪表的量化单位q无论取得多么小,总是大于零,用一个位数有限的数字来代替或描述连续的数值时,总不免要用舍入法,这时产生的误差叫做(量化误差  )。

 数字显示仪表的非线性补偿,指被测参数从模拟量转换到数字显示这一过程中,使显示值和仪表的输入信号之间具有一定规律的非线性关系,以补偿(输入信号和被测参数  )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从而使显示值和被测参数之间呈线性关系。

 数字显示仪表的非线性补偿方法之一,常用的是折线逼近法,即用连续有限的折线代替曲线的直线化方式,这种方法叫做( 模拟式非线性补偿法 )。

 数字显示仪表的非线性补偿方法之一,是在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的过程中完成非线性补偿,这种方法叫做(非线性模-数转换补偿法  )。

 数字显示仪表的非线性补偿方法之一,是先把被测参数的模拟量经模-数转换成数字量后再进入非线性补偿环节,这种方法叫做(数字式非线性补偿法  )。

 数字式仪表的标度变换实质的含义就是(比例尺)的变更。

 数字式仪表的双积分型A/D转换器是在(控制逻辑  )电路下工作,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双积分型模-数转换器是属于间接法,电模拟量不是直接转换成数字量,而是首先转换成中间量即( 时间间隔 ),再由中间量转换成数字量。

 数字式仪表的逐次比较型为直接法,它是把电模拟量与一套( 基准电压 )之间进行直接逐次比较而得的数字量。

   数字式仪表的逐次比较型模-数转换器,所用标准电压的大小,就表示了被测电压的大小。将这个和被测电压相平衡的标准电压以( 二进制 )形式输出,就实现了模拟-数字的转换过程。

数字式仪表的逐次比较型模-数转换器,由数码寄存器的状态决定(解码网络  )的输出电压,而这个电压反过来又要与输入的被转换电压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再来决定这个数码寄存器的状态。

 数字式仪表的电压-频率型模-数转换器的基本原理是将直流电压变换成与其成比例的( 频率 ),然后在选定的时间间隔内进行计数,就可将电压转换成数字量。

 数字式仪表的电压-频率型模-数转换器的整个转换电路分上下两个通道,接成闭环形式。当输入电压为正时,(下通道  )工作

数字式仪表的量化单位q无论取得多么小,总是大于零,用一个位数有限的数字来代替或描述连续的数值时,总不免要用舍入法,这就会引起误差,这种伴随量化产生的误差叫做( 量化误差, 分层误差)。

 数字式仪表的量化具体方法很多,从原理上说可以概况为两类,它们是(对数值进行量化,对时间进行量化  )。

非线性补偿和标度变换的任务是:对检测元件来的信息,进行一些必要的计算,使数字显示仪表能以被测参数的( 直接数字 量纲)表达出来

数字式仪表的标度变换器可以采用的方式是( 对模拟量先进行标度变换后,再送至模-数转换器变成数字,先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后,再进行数字式标度变换)。

 数字式仪表的双积分型A/D转换器是由基准电压,模拟开关,(  积分器     比较器   控制逻辑电路),时钟发生器,计数器和显示器等组成。

 数字式仪表的双积分型A/D转换器是在控制逻辑电路下工作,整个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即( 采样积分阶段  比较测量阶段 )。

 数字式仪表的逐次比较型模-数转换器的基本原理在于“比较”, ( 用一套标准电压和被测电压进行逐次比较,不断逼近,最后达到一致,标准电压的大小,就表示了被测电压的大小,将这个和被测电压相平衡的标准电压以二进制形式输出,就实现了模拟-数字的转换过程)。

  数字式仪表的逐次比较型模-数转换器的特点是(测量精度高  测量速度高 稳定性好 )。

 数字式仪表的电压-频率型模-数转换器由积分器和( 电平检出器 间歇振荡器 标准脉冲发生器)等部分组成。

 数字式仪表的电压-频率型模-数转换器的整个转换电路分上下两个通道,接成闭环形式。通道的工作情况为( 当输入电压为负时,下通道工作 ,当输入电压为负时,上通道工作)。

数字式仪表的逐次比较型模-数转换器的基本原理在于“比较”,用一套标准电压和被测电压进行逐次比较,不断逼近,最后达到一致。

数字式仪表的逐次比较型模-数转换器,由数码寄存器的状态决定“解码网络”的输出电压,而这个电压反过来又要与输入的被转换电压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再来决定这个数码寄存器的状态。

数字式仪表的电压-频率型模-数转换器的基本原理是将直流电压变换成与其成比例的频率,然后在选定的时间间隔内进行计数,就可将电压转换成数字量。

数字式仪表的电压-频率型模-数转换器的基本原理是将直流电压变换成与其成比例的频率,然后在选定的时间间隔内进行计数,就可将电压转换成数字量。

数字式仪表的双积分型A/D转换器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它有何特点?

它的基本原理是将一段时间内的模拟电压通过两次积分,变换成与其平均值成正比的时间间隔,然后由脉冲发生器和积算器来测量此时间间隔而得到数值。

它的特点是:不是从瞬时值得到数字,而是根据时间间隔内的平均值转换成数字;如果测量时有干扰信号,不论干扰的瞬时值有多大,只要在这断时间间隔内干扰的平均值为零,就不会引起误差,所以具有很强的抗工频干扰能力

..关于随动系统和定值系统

在自动控制系统中,随动系统是把(给定值  )的变化作为系统的输入信号

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定值系统是把( 干扰值 )的变化作为系统的输入信号。

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定值系统是把给定值X(S)固定不变,把干扰作为系统的输入量,( 系统只考虑输出变量Y(S)对干扰量F(S)的响应 , 系统只考虑干扰量F(S)对于被控变量Y(S)影响).

关于PID(比例环节,积分环节,微分环节)及一阶环节

比例环节的特性是,当输入信号变化时,输出信号会同时以一定( 比例 )反映输入信号的变化,它们之间没有相位滞后。

比例环节的特征参数只有一个,即(放大倍数Kp  )。

积分环节的特性是:当输入信号作阶跃变化时,它的输出信号将随着时间等速地一直变化到最大或最小;只有当输入信号的增量( 为零 )时,输出信号才在一个新的数值上稳定下来。

积分环节的特征参数有:积分时间Ti和( 比例系数 )。

对于微分环节,当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 变化速度 )成正比变化的特性称为微分特性。

 对于微分环节的阶跃响应曲线,它是一条( 按着指数规律衰减 )的曲线。

对于微分环节的特征参数有:微分时间和( 微分增益 )。

 对于微分环节的特征参数之一是微分时间Td,它表示若Y(t)以( 初始时刻 )的速度等速衰减,衰减到零所需的时间。

对于微分环节的特征参数之一,微分增益Kd——即微分放大倍数,它是反映微分作用( 强弱 )的特征参数。

所谓对象的特性,是指被控对象的输出变量与输入变量之间随( 时间 )变化的规律。

在对象的特性中,由被控对象的输入变量至输出变量的(信号  )联系称为通道。

比例环节的特性是,当输入信号变化时,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之间的关系是:成一定比例地变化,它们之间没有相位滞后

积分环节的特征参数有比例系数K,积分时间Ti。

积分环节输出信号的变化速度即积分速度Ki,关于积分速度Ki的叙述,积分速度Ki与输入偏差幅值A的大小成正比,积分速度Ki与积分时间Ti成反比,积分速度Ki是积分输出直线的斜率

对于微分环节的特性,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变化速度成正比

  微分环节是一条按着指数规律衰减的曲线

对于微分环节的阶跃响应曲线的特点,当t=0时,Y(t)=KdA;输出值最大

  当t>0时,Y(t)将沿着指数曲线衰减

 对于微分环节的特征参数有

  微分时间Td微分增益Kd

对于微分环节的特征参数之一是微分时间Td,它表示

  若Y(t)以t=0时的速度等速衰减,衰减到零所需的时间

  反映微分作用强弱的特征参数

 在对象的特性中,下面是关于通道的描述

    由被控对象的输入变量至输出变量的信号联系称为通道

   操纵变量至被控变量的信号联系称为控制通道

  干扰变量至被控变量的信号联系称为干扰通道

积分环节的特性是:当输入信号作阶跃变化时,它的输出信号将随着时间等速地一直变化到最大或最小;只有当输入信号的增量为零,输出信号才在一个新的数值上稳定下来。

积分环节输出信号的变化速度即积分速度Ki,它与输入偏差幅值A的大小成正比,而与积分时间Ti成反比;积分速度Ki是积分输出直线的斜率。

积分环节输出信号的变化速度即积分速度Ki,它与输入偏差幅值A的大小成正比,而与积分时间Ti成反比;积分速度Ki是积分输出直线的斜率。

对于积分环节,当输入信号作幅度为A的阶跃变化时,积分速度Ki是一个常数,故此输出信号是等速变化的。

对于积分环节,当输入信号作幅度为A的阶跃变化时,积分速度Ki是一个常数,故此输出信号是等速变化的。

对于微分环节,当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变化速度成正比变化的特性称为微分

对于微分环节的阶跃响应曲线,它是一条按着指数规律衰减的曲线。

对于微分环节的阶跃响应曲线的特点,具有:当t=0时,Y(t)=KdA;  当t>0时,Y(t)将沿着指数曲线衰减;当t→∞时,Y(t)=0,微分作用停止。

对于微分环节的阶跃响应曲线的特点,具有:当t=0时,Y(t)=KdA;  当t>0时,Y(t)将沿着指数曲线衰减;当t→∞时,Y(t)=0,微分作用停止。

对于微分环节的特征参数有:Td微分时间和Kd微分增益。

对于微分环节的特征参数之一,Td微分时间 ——表示若Y(t)以t=0时的速度等速衰减,衰减到零所需的时间。它是反映微分作用强弱的特征参数

对于微分环节的特征参数之一,Kd微分增益——即微分放大倍数,表示微分作用强弱。

一阶环节的动态特性,是一条指数曲线。当输入信号X(t)作阶跃变化后,输出信号Y(t)在开始时,曲线斜率最大;而后曲线逐渐趋于平直,最后达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

Y(t)的变化速度在t=0时刻最大;随着时间变化会越来越慢;当t=∞时,变化速度为零,达到新的稳定值。

一阶环节的特征参数是放大系数K和时间常数T,其数值的大小,直接影响环节输出的大小和变化速度。

一阶环节的特征参数是放大系数K和时间常数T,其数值的大小,直接影响环节输出的大小和变化速度。

对于一阶环节,把输出信号稳态值Y(t)与输入信号稳态值X(t)的比值称为放大系数

一阶环节的放大系数K决定了环节在过渡过程结束后的新的稳态值。在相同输入信号下,K值越大,达到新的稳态输出变化值越大。

对于一阶环节,当输入信号X(t)=A时,输出信号Y(t)若以在t=0时的速度恒速上升,当达到稳态值Y(∞)=KA时所用的时间就是时间常数T。

对于一阶环节,时间常数T越大,则输出信号趋向稳态值所需时间越长,环节的反应越慢

对于一阶环节,当输入信号X(t)=A时,输出信号Y(t)实际上沿其指数曲线上升,当Y(t)达到稳定值的63.2%处,所经历的时间其数值恰好为时间常数T。

关于调节阀

调节阀的流量系数与阀芯和阀座的结构、阀前阀后压差、( 流体性质 )等因素有关。

气体是可压缩流体,在计算流量系数时,需要对可压缩效应进行(膨胀系数修正  )。

计算蒸汽介质流量系数时,流量采用质量流量,密度采用(阀入口  )温度、压力下的密度。

 调节阀口径的选择和确定主要依据( 流量系数 )。

 对于直线特性阀,最大开度应(≤80%  ),最小开度应( ≥10% )。

对于等百分比特性阀,最大开度应(≤90%  ),最小开度应( ≥30% )。

 调节阀经常在小开度下工作时,宜选用等百分比特性。

某系统要求在负荷小时,同样的行程变化值下,流量变化小,调节是平稳缓和;负荷大时,流量变化大,调节灵敏有效,此时该选( 等百分比特性 )特性的调节阀。

关于串联管道对调节阀正常运行带来的影响,( 会使调节阀的流量特性发生畸变 )。

关于并联管道对调节阀正常运行带来的影响,( 会使系统总流量增加   )。

压力恢复系数与调节阀的( 阀芯结构形式 阀的类型  流体流动方向

 )有关。

 在计算液体流量系数时,按三种情况分别计算(非阻塞流,阻塞流    低雷诺数 )

 在工程应用中,影响膨胀系数的最主要因素是(阀两端压差与入口绝对压力之比,比热容比系数Fk  )。

在非常稳定的调节系统中,可选用( 等百分比特性,线性 )特性调节阀。

在实际应用中,调节阀既与管道串联又与管道并联,其工作特性曲线会发生很大变化。

当调节阀与管道并联时,其工作特性曲线随X值的变化而变化。X值越小畸变越越大。

当调节阀与管道并联时,其可调比降低。

当调节阀设有旁路时,则称为调节阀与管道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