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vicenet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6-19):
1.devicenet中连接器分开放式和密封式连接器,开放式密封式连接器是不是指的是电缆被包裹的程度?

2.终端电阻的选择看样本上说:圆形电缆时,若为密封式连接器,可以密封终端电阻;若为开放式连接器,则可以开放终端电阻。这个开放指的是将终端电阻裸露在外吗?还有这个终端电阻还不是开放、密封的有必须的要求吗?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另外这个连接器本身是否带屏蔽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A(2019-07-10):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