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转向

楼主(2014-06-19):
大家都知道电机三相换其中两相接线就可以使电机转向改变,那么,电机的转向是和绕组有关吗?如果要求一个电机正转,接线是黄绿红,那么换一个其他相同的电机接线黄绿红,这个电机也是正转吗?电机转向什么有关系?哪位大神讲一讲..............

网友A:
正规厂家的都是正传的,或者按照国标做的电机都是正传,电机转向与旋转磁场方向有关,选装磁场转向与线圈绕制有关

网友B(2014-09-03):
引用 网友A:
正规厂家的都是正传的,或者按照国标做的电机都是正传,电...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