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414T的解释

楼主(2014-06-20):
本人打算买这MT4414T步科触摸屏,请问MT4414T是什么意思?还有通讯协议有哪些?

网友A:
MT4414T是步科触摸屏MT4000系列的具体型号了

常用的控制器协议都是支持的,还有通用的modbus RTU/TCP等,此外还可以自己编写通讯协议。

网友B:
MT4414T是7寸 高清 16:9宽屏

自带两个串口COM0:支持RS232/RS485-2/RS485-4

           COM2:支持RS232

1个USB Slave 用来上传下载程序,也可以接支持Pictbridge 的 A4打印机

支持的通讯像楼上说的 具体可以看软件的通讯连接说明

网友C:
可以看看这个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