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超市节能降耗---案例视频

楼主(2014-06-20):
楼宇、超市节能降耗有多种途径-----

1.照明(大厅、通道、室外广场、停车场等)采用LED节能灯;加上照度自适应PLC系统

2.增加电梯群控优化调度运行系统,进行节能

3.最重要的是增加智能空调调度管理运行系统---PLC+变频+管理

有一个超市空调系统节能改造案例---降低能耗16%--18%,有视频介绍,

有需要的,请留下QQ,发给分享

网友A:
空调系统节能改造案例---降低能耗16%--18%   如何做到?

楼主:
中央空调节能技术路线
       水系统节能的技术途径是将定流量运行改变为变流量运行。
       调节旁通阀开度的变流量方法,其目的仅在于实现空调主机的定流量运行,保护主机安全,并不能节省能量。
       增减运转水泵数量的变流量方法,调节粗放,节电效果不好。
       能够有效的节能的变流量方法,是改变拖动水泵、风机转动的交流电动机的工作频率,即改变水泵、风机的转速。

应用变频调速技术,使水泵电机和冷却塔风机按照实际的需要,降低工作频率运行,实现变流量工作,这就是水系统节能的基本原理。
       由于水泵、风机消耗的电功率与其工作频率的三次方成正比,即, 变频运行的节能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寻求并建立水系统运行参数与主机制冷/制热效率之间的耦合关系,也就是通过优化空调主机的工况,及时调节水系统的温度、流量,提高主机的效率,这就是主机节能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