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4-06-20):
看书看了好长时间  没弄明Siemens200  的 modus 到底是怎么跟其他智能仪器通讯的,谁有详细的讲解啊??手把手教的那种  谢谢啦

网友A:
看SMART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只要是符合modbus协议标准的设备都可以和S7-200cpu通信,不论是仪表,还是其它品牌的PLC,甚至一台巨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modbus吧

 对对,就是不知道到底modbus到底是怎么和别的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SMART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

好,我看看 谢谢啦

楼主:
对:   只要是符合modbus协议标准的设备都可以和S7-20... 内容的回复!

 等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对:   只要是符合modbus协议标准的设备都可以和S7-20... 内容的回复!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