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配多大

楼主(2014-06-20):
11KW电动机,停机后,15秒左右才完全静止下来,时间太长,操作工不好拿工件。加装能耗制动,3-4秒能静止就可以了。单相桥堆整流,这个电阻配多大合适?

楼主:
买了个50欧,1KW的电阻,能达到这效果吗

网友A:
制动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试试,如果制动时间还长,减少点电阻,不过不能电流太大,对线圈不利啊!

最好用变压器降压再整流。

楼主:
经过测试,1KW,50欧电阻基本上没什么效果,换上了5KW,10的电阻,制动电流17A左右,停机后两秒半静止。220V直接经桥堆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