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缆的选取

楼主(2014-06-20):
有关电缆的选取方法我真的没有头绪,我现在的系统中6KV的进线,380V的电机,接触器线圈,PLC,一大堆东西

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我该如何选?

还有几芯和电缆截面积的关系是什么,手册上的截面积是单芯的还是加起来的?

该如何选择芯数?

网友A:
应该根据主电路中电流的大小来选取电缆,电流的大小与电缆的横截面有参照手册可查。

网友B:
6KV的进线,380V的电机,中间还的有一变压器才能用。

网友C:
那得具体到变压器容量、电动机功率、至于PLC吗1平方毫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