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接触器线圈控制电缆选型问题

楼主(2014-06-20):
过3A电流,控制线圈的控制电缆选用KVV 2*75的电缆是否可行?

楼主:
为何没人回答?我问得太弱智了么

网友A:
3A电流0.5的线就够了,KVV 2*75可是75的线,你知道有多粗吗?2*0.75还差不多。

网友B:
一般用kyjv或kvv2X2.5--2X0.75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