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缆保护线与中性线合用一导体时,选用四芯电缆,保护线,电源线和中性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6-20):
电力电缆保护线与中性线合用一导体时,选用四芯电缆,保护线,电源线和中性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三相电源的网络结构。只有三相五线制同时包括着三种线,保护线就是接地线,电源线就是三条相线,中性线就是连接在三条相线中性点上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三相电源的网络结构。只有三相五线制同时包括...

这个我都知道,为何中线的粗细和相线不同?

网友B:
工厂用电,三相负载基本平衡时,中性线上的电流较小,于是其线径可取得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