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工作电流和每平方所能承受的安全电流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6-20):
电缆的工作电流和每平方所能承受的安全电流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自己查规范,上面都有

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横截面有不同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查规范,上面都有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横...

那个规范?

网友B:
工作电流是对长期来说的,安全电流是对短期来说的。

网友C:
工作电流是依据负载来决定的,负载不同,工作电流也不同,电缆的选择也不同。安全电流是在一定的负载、一定温度下不超过所选电缆规定的额定电流即为安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