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通讯

楼主(2014-06-20):
现在我有一台SMART200的PLC,现在我想自由口通讯,直接用他本身自带的RS485口,如果我直接接SMART200的485口的3和8到232转485的串口转换器的A,B,读取仪表的值,仪表口是232通讯,可以吗?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我的仪表有232口和485口,如果直接连接485口,有没有问题呀?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啦啦啦,有大神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啦啦啦,有大神吗

白色的仪表有232口和485

网友A:
可以直接连接485啊。为什么要转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连接485啊。为什么要转一下呢?

可以直接连吗,那个西门子485不带隔离,会不会烧掉,捷直接2根线直接连接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领域  可以直接连接485啊。为什么要...

没有那么容易烧的呢

楼主:
现在我电脑通过网络连接不上SMART200。我只好装了个虚拟机,在虚拟机装了个XP,在装了个编程软件,现在这个可以连接了,不过老是要在虚拟机里搞,下程序不方便,西门子太变态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呀?我的电脑是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