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与西门子300组态配置

楼主(2014-06-20):
情况简述:

触摸屏COM口通过一根RS232线与西门子300MPI端口连接,实现触摸屏对S7-300进行控制。

触摸屏:昆仑通态TPC7062KX

PLC:S7-313C-2DP

触摸屏组态软件:MCGS 7.6嵌入版

求助问题:触摸屏无法对PLC进行控制,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解决,谢谢!

PLC—西门子S7-313C-2DP配置:

昆仑通态触摸屏配置:

现在我已组态触摸屏工程文件,并通过USB2口(梯形口)与PC连接后,用MCGS嵌入版将工程文件成功下载到触摸屏中,触摸屏能正常进入操作界面,但是无法对PLC进行控制。

请各位老师能帮我看下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A:
MPI好像要用485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I好像要用485通讯。

哦?485不需要适配器吗?两端都是9针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电缆应该没问题的,以前就是用的这个线,后来屏坏了,才买了个一模一样的屏,然后我们重新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屏上只有一个COM端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

那么用以前程序直接下载试试。

网友B:
看了资料,截图,你可以参考一下啊

网友C(2014-09-2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结果怎样啦??求大师指点

网友D(2015-10-0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是哪的设置不对。

网友D:
我按照MCGS直连S7-300PLC的说明操作也没通上。希望的到有经验的同行们的赐教!

网友E(2016-09-29):
我按照MCGS直连S7-300PLC的说明操作也没通上。希望的到有经验的同行们的赐教!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