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组不发电原因分析

楼主(2014-06-20):
柴油发电机组在使用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机器启动,却不发电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柴油发电机组的检查及处理方法:

  1、丈量是否真正有电,发电机更换电压表.

  2、将其打到自动或手动.

  3、按线路图栓查纠正.

  4、新发电机或较长时间不用的机子轻易出现.可按控制屏上充值按钮充磁,或可用12V蓄电池对励磁绕组充磁,正极接F1,负极接F2,.假如仍不能建立电压,将蓄电池正、负极调换再试.

  5、清洁是环表面,砂磨碳刷端面使其与集电环表面圆弧吻合面积大于70%,加强弹簧压力.

  6、清洁碳刷和碳刷握使碳刷能活动自如.

  7、用万用表检查二极管正反向电阻,如损坏更换.

  8、用万用表检查,若正反向电阻不符合二极管特性要求时更换.

  9、柴油发电机组用万用表1K档检查绕组,若阻值无穷大,应予接通.再用1欧档检查,若阻值为零,更换或处理绕组.若不稳定,检查接头接线是否松动.

  发电机不发电故障及原因:

  1、控制屏指示电压表坏

  2、控制屏上"自动-手动-灭磁"开关在灭磁位置(全自动发电机组功能).

  3、接线错误.

  4、无剩磁或剩磁太低.

  5、碳刷和集电环接触不良或碳刷弹簧压力不够(三波有刷电机).

  6、碳刷握生锈或碳粉卡住碳刷使碳刷不能上下移动(三波有刷电机).

  7、励磁整流板上的整流二有管开路或续流二极管短路(三波有刷电机)。

  8、旋转整流模块损坏.

  9、柴油发电机绕组或励磁绕组断线或接触不良.

网友A:
实用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