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触摸屏MT3400C与伺服驱动器SC34.0300.0011.0000.0通讯问题

楼主(2014-06-20):
您好!我是使用路斯特伺服的一用户。

  我使用Kinco触摸屏MT3400C与LT-i(路斯特)伺服驱动器SC34.0300.0011.0000.0通讯,以前可以使用,现在触摸屏软硬件都升级了,以前的程序重新编译后下到屏里不能通讯了,新作的程序也不能使用,不知道是屏的原因还是现在屏的通讯协议不支持了?

触摸屏软件版本:

通讯线连接:

  通讯设定:

  不知道有没有操作不正确的地方,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您好!

您可以先仔细核对下变频器那边的通讯参数设置和我们触摸屏上的设置是否一致。

或者您的地址是否填写正确

还有可能是否您的屏收到了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可以先仔细核对下变频器那边的通讯参数设置和我们...

要不我把程序发给你们,帮忙分析一下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您好!您可以...

我是用新版本的软件直接打开的以前的程序,以前输到屏里是可以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kinc...

那您新建工程测试呢,如果从旧版本升级有可能导致一些bug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hanp...

新建也不行。通讯不上啊

楼主:
我现在很着急,没有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很着急,没有办法......

要不您拨打400-700-5281 在电话里与客服人员详细的沟通一下您的工程

网友B:
我有个以前的协议,怎么发给你们啊?给个邮箱吧

网友B:
我有个以前的协议,怎么发给你们啊?给个邮箱吧,以前低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