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不输出

楼主(2014-06-20):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一台正常运行的PLC读出的程序,保存后写入到另外一台PLC中;为什么不成正常运行,有输入无输出。会不会是哪个保持元件没有复位或则。。。。。谢谢

网友A:
一个程序,也许有很多数据需要设定,和标定的,你是否缺少一个过程。

还有就是是否在相同的条件下输出的。

网友B:
把内存数据全部读取出来,再全部下载到PLC中。

楼主:
1、  是在状态相同的情况下,写入的,另外一台输出正常

2、  读出的是程序+参数

楼主:
请教高手指点迷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