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三项电流不均衡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4-06-20):
       电动机功率为132KW,额定电流为246A,接在自耦降压起动柜下面。

       当电动机运转时,有两项电流同为110几A,而第三项电流为85几A,相差25A。用表检测发现中线居然流过25A的电流。说明下接线,因电源为三相四线制,没有地线,所以电动机的保护接地就接在了中线上。还有,电动机两火线电缆穿入同一根金属软管(保护电缆),第三根火线电缆和中线穿入另一根金属软管。

       电动机工作时没有什么回题,一点也不热,工作电流还没到额定电流一半。问题就是电流不均,这样也许会影响上面的变压器。有人说和金属软管有关,有人说和电动机内阻有关,我都不太认同。

       所以,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找下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A:
你检查过接触器吗?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三根相线不在一根管里,主要是担心有涡流产生。你最好检查一下接触器接线和电机接线盒里的接线是否有接触不好。

网友B:
有可能是端子处接触不良,或者是电缆出问题了

楼主:
       反复查过接线,应该不是接线的问题;电缆也足够粗的。

       涡流是什么?

网友C:
这个跟涡流没多大关系     1、三根电缆规格进出是否一致,2、电缆接头有无虚接变色3、接触器触、短路器接触是否良好 (用肉眼可看)   4、查电机接线柱 六根接线端子有无松动 变色5、测量电机三相阻值是否平衡。

楼主:
       最后一个是有待检查的,我用万用表粗测过,三个绕组电阻几乎为零。

       我用别的表再查下。难道是大电机容易这样吗。

       谢谢。

i

网友D:
用电桥测。。。。。。

网友E:
线没有穿在一根套管内 套管发热问题严重

中线接在保护地上有电流 惦记存在接地现象 摇测接地电阻

网友F:
首先电源线分开穿管肯定不合理。其次电机出现三相不平衡的问题不一定就是电机的问题,有可能是电源三相不平衡。还有测量电机的参数不能就用万用表测一下电阻,这样测出来的结果肯定接近于0,这个是需要通电测量的,具体方法你找找相关资料。

楼主:
       谢谢.

       我找那种仪器好好测下电动机绕组。至于电源那边相间电压都是380V,有时会高点达到400多V,但相间是一样的。

网友G:
静待高手出现··········

网友H:
我也不清楚,大师在那

网友I:
三相电压可能不平衡吧?某一相电压稍低,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XW:他这电流误差有22%,电压会差这么多吗?

东方:可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吧。只要电压有微小的变化,电流就会有大幅度的变化。

XW:这位把电动机都当成放大器了。

网友I: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XW:主要是大师在哪?

东方:电压平衡吗?

楼主:电源那边相间电压都是380V,有时会高点达到400多V,但相间是一样的。

东方:楼主是应该是Y接法,更重要的是相电压,而不是线电压。

XW:线电压平衡时,相电压会不平衡吗?

东方:有可能。线电压平衡相电压不平衡是因为中性点(零线)点位发生了偏移。

楼主(2014-08-24):
  谢谢各位,现在问题还有。我们已经找电动机售后人员去检查了,还没有结果。

  电动机是用三角形连接,起动方式为自耦降压。会是电源的问题吗?

  等有结果找到原因,我会把它写出来。

        工作上的事情太多,否则我也会常常来这里。

网友J:
应该是电机线圈碰壳短路,不应该零线有电流。用兆欧表对电机和电缆绝缘检查。

1、启动时电流测量如何。

2、启动完电流如何。

如果是启动完后的电流,是电流大的两相之间碰壳短路。因为没有达到断路器跳闸电流,所以不会跳闸。短路电流通过零线,加大电流量。零线截面够大电机外壳对地电压不是很高大概可能低于40V所以没感觉。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问题还有。我们已经找电动机售后人员去...

如果怀疑电机绕组有缺陷,可以把三相顺序换接,电机转向不变,电源与绕组连接变了,此时再看电流有什么变化。

穿管产生涡流是会有的,不过影响甚微,一是通过的电流不够大,二是金属软管的短路环的阻抗不够小。只要软管不热就没影响。

三相四线系统这种接法正确,TN-C系统,零线(准确的叫法PEN)接电机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