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科宏咨询

楼主(2014-06-20):
大家好,步科宏指令能否实现逻辑运算功能?比如想算如下计算式:

x=30 y=0.6  P=0.07394*T^3-0.02*T^2+62.49*T+581.9

d=622*(O*P/(101325-O*P))

其中T,O,这个是PLC采集到的数据,P、D是打算在触摸屏显示的数据,能否通过宏,把结果显示在屏幕上?查了手册,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少,烦请高手指导一下啊。

网友A:
您好:

   是可以的。

   您的输入参量和输出参量在我们宏的变量定义区定义好,写法按照标准的C语言去写就可以了

网友:
哎,没有实际的应用案例,还是不晓得如何下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个简单的宏示例 可以发给您参考下  您留个邮箱我

网友C(2018-05-16):
回复内容: 对:kinco客服2002回复内容:对: 哎,没有实际的应用案例,还是不晓得...内容的回复! 这个案例能不能也发给我一下,我也学习一下,邮箱szdcj3723165@163.com谢谢

网友D:
没有实际的应用案例,还是不晓得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