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到底哪错了~~~

楼主(2014-06-20):
大神~小弟新手~求教

我把W这一个数组放在DB3里,都是双字类型。然后监控MD  50和MD 40。

下载运行后,一开始我发现MD50里的参数是正确的,和DB3里的一样

但MD 40总是0(不同于DB3里的数据)

是不是我的取下一个数据地址的程序有问题?

后来我手动修改DB3里的值(把最后一位由0改为1)

结果居然监控MD 50里的数据没有改变,仍然维持以前的值

下面是程序和图~求指教

    OPN   DB     3

    L     P#0.0

    LAR1

    L     DBD [AR1,P#0.0]

    T     MD    50

    +AR1  P#4.0

    L     DBD [AR1,P#0.0]

    T     MD    40

    NOP   0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指导求指导

网友A:
AR1改为AR0试试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是要实现什么功能?

可以直接MD  --MOVE--  DB3.DB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是要实现什么功能?可以直接MD  --M...

(W[0]到W[15]已知,求W[16]到W[67])

FOR j=16 TO 67

W[j]= W[j−16]+W[j−9]+(W[j−3]≪15))+(W[j−13]≪7)+W[j−6]    (+为异或)

ENDFOR

我开辟了一个块DB3放W的数据,上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忽略了块的实际值(惭愧)。

大神你会用语句表写吗~~求教求教~~

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想问一下,楼主是要实现...

我还是习惯于梯形图编程,语句表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好吧~~多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引用 zhourui9...

我还是靠自己吧

网友B:
对于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数值类型的问题.

对于第二个问题:可以使用语句表的循环指令和地址偏移指令来实现;

循环指令例子:

网友C:
为什么好多人发帖子都用语句表,我只想说语句表你怎么监控,设备出问题了怎么通过程序来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