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 测速

楼主(2014-06-20):
S7-200利用高速计数器测速过程中,有两个SMB34,SMB35定时器比较准,可是我要做4个用了T32,T96定时时不是很准确,各位大虾有何感想

网友A:
用中断的方式当然准备些

网友B:
没必要4个测速就用4个中断啊,1个终端里面采集4个高速计数值不就都出来了吗,一般测速时基都是一样的

网友C(2018-09-19):
如果是测试速度,用多通道计数器测速只要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不需要用到4个定时器.T32 和T96本身计数器时间也比较准,但是由于周期的影响T32和T96的触点不能准确输出,所以会不准确。 如果使用中断也会准确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