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Modbus Tcp协议的问题

楼主(2014-06-20):
01 C3 00 00 00 06 01 03 00 00 00 64

如上所述这是调试工具发的一个modbus tcp的数据,后面我都看得懂,但是最前面的01 C3 00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5-01-05):
你好,你有modbus tcp lwip包吗

网友B(2015-09-06):
01 C3 00 00 00 06 01 03 00 00 00 64

如上所述这是调试工具发的一个modbus tcp的数据,后面我都看得懂,但是最前面的01 C3 00是什么意思?

——————————————————————

01 C3是命令和应答报文配对用的,因为TCP网络分包,可能报文的先后达到顺序会打乱。这个数据由客户机生成,一般从00 00开始,然后逐步加1,服务器从站的应答报文复制即可。

00 00是modbus tcp的标识代码,由Modbus国际组织固定死了的。

00 06是后面的报文字节数。

矩形PLC内置的Modbus-TCP(服务器/客户端)主从标准协议,最多可扩展7个本地模块,十分适合于做现场设备层的采集终端,做为子站通过以太网远程连接到西门子/施耐德/AB/GE等中大型PLC主站,可与WINCC、组态王、iFix、力控等任意上位机组态软件无缝连接!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   阙工 电话:13049878565    QQ:1803295319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72区留仙三路甲岸工业园A2座3楼

电话:130 4987 8565  0755-27440377-8018

传真:0755-27440851-8016     QQ:1803295319

网址:www.plcsta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