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常见故障原因及如何处理?

楼主(2014-06-20):
温度传感器常见故障原因及如何处理?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处理方法

温度示值偏低或不稳  电极短路                   找出短路原因,如潮湿或绝缘损坏

接线柱处积灰               清扫

补偿导线与热偶极性接反     纠正接线

补偿导线与热偶极不配套     更换相配套的补偿导线

冷端补偿不符要求           调整冷端补偿达到要求

热偶安装位置不当           按规定重新安装

温度示值偏高        补偿导线与热偶极不配套     更换相配套的补偿导线

有直流干扰信号进入         排除直流干扰

显示不稳定          接线柱处接触不良           将接线柱拧紧

测量线路绝缘破损,

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         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

热偶安装不牢或有震动       紧固电偶,消除震动

热电偶电极将断未断         更换热偶

外界干扰                   查出干扰源,采取屏蔽措施

显示误差大          热电偶电极变质             更换热偶

热电偶安装位置不当         改变安装位置

保护管表面积灰             清除积灰

显示无穷大          接线断路                   找到断点,重新接好

热电极断开或损坏           更换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