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抓拍神器替代线圈

楼主(2014-06-20):
M77V无线车辆检测器使用说明

一 产品原理

  M77V无线车辆检测器是通过磁阻监测地磁的变化状况,实现车辆有无的判断.将判断结果通过无线射频传输到接收器. 数据接收器通过串口与上位机系统实现数据交换.主要特点:检测频率高,检测器电池供电,路面不用布线.适用于对交通流量的监控以及抓拍等.

二 产品技术参数

  1. M77V磁检测器

   项目   参数   单位   备注

性能参数   测量范围   ±2   高斯

分辨力   5   毫高斯

准确度   ±20   毫高斯   相对增量

重复性   <15   毫高斯

磁场检测频率   40   赫兹

车辆速度   <80   Km/h

电源   3.6   伏   19Ah锂电池

工作电流   250   uA   工作

150   mA   无线发射(25mS)

30   mA   无线接收(75mS)

  2.M77R无线接收器

   项目   参数   单位   备注

性能参数   无线载波   433   MHz

信道   20

无线输出功率   23   dBm

接收灵敏度   122   dBm

电源   7~30   伏   典型值12V

电流   30   mA

150   mA   无线发射(5V)

接收器的串行通讯是简单的、异步的十六进制数据。使用232接口电路。数据的传输和接收使用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低位在先)、无奇偶校验位(MSB永远为0)和1位停止位。每一个字节有10位。波特率为9600bps。

三. 输出信息格式:

a.  接收器在接收到指令(#001,*$01)后将返回1号检测器当前状态的信息,格式如下:

$001,02,01,0,0,000,000*23<0d><0a>

$主机ID,信道,检测器ID,磁状态,N/S状态,磁门限值,延时值*校验位<0d><0a>

主机ID:      3字节   001~999;(ascii)

信道:        2字节   00~19;(ascii)

检测器ID:    2字节   01~99;(ascii)

磁状态:      1字节   0x31,有车,0x30无车,0x32失效;

电量状态:     1字节   0~9;

磁门限值:    3字节   001~500;(ascii)

延时值:      3字节   000~999; 001为10mS; ;(ascii)

校验位: 将$和*之间的所有字节累加后,取最低一个字节,分别将高四位和低四位,以0~F的ASCII字符输出;

b.  接收器在接收到指令(#001,*R01)后将返回1号检测器当前状态的信息,格式如下:

$001,02,01,0,0,000,000*23<0d><0a>

$主机ID,信道,检测器ID,磁状态,N/S状态,磁值,磁背景值*校验位<0d><0a>

主机ID:      3字节   001~999;(ascii)

信道:        2字节   00~19;(ascii)

检测器ID:    2字节   01~99;(ascii)

磁状态:      1字节   0x31,有车,0x30无车,0x32失效;

电量状态:     1字节   0~9;

磁值:        3字节   001~500;(ascii)

磁背景值:    3字节   001~500; (ascii)

校验位: 将$和*之间的所有字节累加后,取最低一个字节,分别将高四位和低四位,以0~F的ASCII字符输出;

c.  接收器在接收到检测器自动上传的磁场触发信号时,将返回一组磁场状态的信息,格式如下:

$001,02,01,0<0d><0a>

$主机ID,信道,检测器ID,磁状态<0d><0a>

主机ID:      3字节   001~999;(ascii)

信道:        2字节   00~19;(ascii)

检测器ID:    2字节   01~99;(ascii)

磁状态:      1字节   0x31,有车,0x30无车,0x32失效;

四. 指令格式:

指令   指令句法   返回信息   说明

检测器指令

门限值修改   #001,*Lim02=nnn   Set:nnn   设置001号接收器2号检测器门限

延时修改   #001,*Day02=nnn   Set:nnn   设置001号接收器2号检测器延时

读数据   #001,*$02       回读001号接收器2号检测器数据

   #001,*R02       回读001号接收器2号检测器数据

强迫复位   #001,#r02       重启001号接收器2号检测器

修改检测器ID   #001,*Sid02=003   Set:3   设置001号接收器2号检测器ID为3

修改检测器信道   #001,*Sch02=003   Set:3   设置001号接收器2号检测器信道为3

接收器指令

修改主机信道   #001,*CHL=003   Set:3   设置接收器的信道为3

ID设置   #001,*ID=002   set userID 002   变更001接收器ID为002

设置输出端口   #001,*CTH01=003   Set chanl 01 as 03   设置端口1对应检测器3

五.硬件端口

1. M77V有两个硬件端口1号和2号,分别对应两个检测器,可以通过指令修改对应关系.DB-9D第6脚对应1号输出端口; 第7脚对应2号输出端口;其电器特性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可以接受最大灌入电流0.2A;及最高耐压30V; 参考下图:

六. 安装与使用

1. M77V会在磁场静止10秒钟后,自动校准磁场,以车道无车计算.  当有车离开或者通过时,会输出一组有车信息, 并打开硬件端口以触发上位机(需要先设置相应的端口和传感器对应关系);

2. 使用前磁检测器要首先在要求的位置安装并固定好;安装位置在所要测量的车道的中间.

3. 接收器按要求接线,串口(DB-9)TX,RX,GND. 电源12V,GND.

4. 12V电源接通后, 绿色LED灯3秒闪烁一次;表示工作正常;

当传感器有数据通信时,红色数据等会闪烁一次;

5, 在两种情况下磁场检测器会自动上传数据;

  a. 有磁场变化(车辆通过,车辆停在传感器上方,车辆长时间停留后离开);

  b. 固定的时间间隔(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