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求助

楼主(2014-06-20):
停车场有20个车位,当有空位时停车场门口的绿灯点亮,当没有空位时红灯亮,有2位LEDI显示停车的数量,在停车场的入口和出口分别放有感应传感器。最初 停车场没有车,绿灯亮,表示有车位可以停,当有一辆车进入,入口传感器感应,修改显示值,当有车离开,相应的出口传感器将有感应,也修改显示值,当所有车位均停车时,红灯亮起,表示车位已停满。在入口处和出口处均设有IC卡读卡器和挡车器,当车辆进入时,车主从入口处领取IC卡并刷卡,入口处挡车器抬起,同时开始停车计时,当该车从出口驶出时刷卡计时停止。

怎么弄啊  不会增减计数器 数码管显示  挡车器怎么弄啊

网友A:
了解详细的工作过程和逻辑控制要求,就可以编程了。

网友B(2018-09-20):
这个应用的编程相对有一定的工作量, 并且刷卡的控制涉及不同的传感器识别.并不是普通一个PLC逻辑实现完整的。 自己虚拟一个项目自己实现这个出发点不错,但既然要自己实现就不应该问的这么宽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