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厂外线10KV线路一打雷闪电就造成电压波动

楼主(2014-06-20):
造纸厂内1#机使用外线(市电),10KV高压线路一遇打雷闪电天气,就会造成电压波动,纸机传动负载波动断纸。有时高压柜跳闸。哪位高手给予帮助。

网友A:
打雷后,有接地现象,造成系统电压波动。

网友B:
建议使用江浙前几年电荒时广泛使用的大型EPS。

网友C:
雷电感应过电压,装阀式避雷器

网友D:
该线路绝缘有问题或者雷击导致过电压引起过压保护动作,具体检测再处理

网友E:
把高压线的接线仔细检查一下或者更换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高压线的接线仔细检查一下或者更换一下就OK了。

 不打雷好好的,线路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江浙前几年电荒时广泛使用的大型EPS。

 具体怎么弄?平时不打雷好好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电感应过电压,装阀式避雷器

 外线是10KV架空线路,在厂区内有一铁塔引下再用电缆引到高压配电室,从铁塔到高压室的电缆长度大约700米。这位高手说的装閥式避累器是装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建议使用江浙前几年电荒时...

 不能瞬间断电的设备全部上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