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木板自动检具

楼主(2014-06-21):
木板大小2000mm*1200mm*100mm,第一工序是多头钻床打孔,孔数量20多个  大小深度不一样      然后检测孔位置偏移,孔直径 深度,想设计成自动检测,,不需人工检测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小功率激光测距可以搞定,具体方案需要产品机械和电气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激光测距可以搞定,具体方案需要产品机械和电气图纸

距离是可以解决,,可是孔的直径和位置偏移不能检测到啊

网友B:
我觉得不应该在检测上下工夫,采用伺服定位打孔或是机器人什么检测都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