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玻璃转子流量计的使用条件

楼主(2014-06-21):
玻璃转子流量计的主要测量元件为一根垂直安装的下小上大锥形玻璃管和在内可上下移动的浮子。
  一般来说,在流量测量仪表中,除了容积式仪表对流体状态没有太多的要求之外,其余的仪表一般都要求流体尽量稳定(最好是层流状态),这样测量的结果才能更准确和稳定。所以在流量计的上游侧尽量留有足够长的直管段(直管段指的是与流量计口径相同的管道,不能含有弯头、三通、阀门等),如果有阀门的话,一般也是安装在流量计的下游,以免对流量计的测量产生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仪表的示值波动大),如果必须安装在上游,那么阀门应尽量全开以最大程度消除对流量计测量的影响。
  玻璃转子流量计的选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测量的对象。即测量介质种类、压力大小、化学性质。如液体介质、气体介质,对具腐蚀性的介质则应选择耐腐流量计。
  2.流量计本身性能。上述条件确定后一般讲,若价格没有大的变化,可优先选用针阀置于流量计上部的;有较大流通孔的,是直接流量刻度的;结构简单的;外部尺寸较小的等等。如是小流量范围,则可选用球浮子式,因它测量时稳定、不易积尘、精度较高、互换性好。
  3.根据价格选用。一般讲,精度高的价格高。要根据测量目的选用仪表精度等级,如只须控制测量介质通过量,经试运行调整,以后需始终稳定这个通过量,那么精度就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