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中的画面切换问题

楼主(2014-06-21):
请问下大家 要如何才能实现画面切换??

网友A:
樓主請用軟件的畫面按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請用軟件的畫面按鈕

请问那个按钮叫什么名字? 我找到的是Goto Display Button Properties是这个按钮吗?我用了这个 但是每次仿真模拟都有错误  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谢谢

网友B:
1.手动切换就使用换画面按钮。

2.自动切换就是在PLC程序中,

 自动改变放画面号的数据寄存器内的值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手动切换就使用换画面按钮。2.自动切换就是在PLC...

请问画面按钮是哪个?我看的资料上说是Goto Display Button Properties这个按钮  但是每次调试模拟时都提示错误 说什么按钮在开发环境无法打开什么的  这是怎么回事?求指教

网友C:
解决了吗?同问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同问同问!

没  找不到 找到的方法都试过了 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