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触摸屏程序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2014-06-21):
请问wincc flexible standard 文件打不开出现下面的提示,是什么原因 ,提示的B 1.4  SP 1.0(1.17.3)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当前的版本低了,在不升级版本的情况下有办法打开吗,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下,本人是新手,还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B 1.4  SP 1.0(1.17.3)这个应该是软件的版本号,楼主可以升级软件版本试试。或把程序发过来,我帮你试试。1123746496@QQ.COM

网友B:
  楼主的这个 项目程序中的 HMI 是 wincc flexible SP3 版本编写,而你的 wincc flexible  是 SP1 吧 !

   只能升级你的 wincc flexible  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 项目程序中的 HMI 是 wincc...

是的,硬件 版本要和软件版本一致。否则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