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有符号数如何转换无符号

楼主(2014-06-21):
有一个双字的十六进制数

DW#16#D4DB71FB

我用计算器转成十进制是 3571151355

但貌似PLC里只能转成有符号的数 L#-723815941

怎么在plc里转换成无符号的数~

有什么办法吗~

各位大神~本人新手求教~~跪谢~~~

感激!!~!~!

楼主:
求解答啊~~~跪谢跪谢

网友A:
注意,PLC里面的数据用其存储器最高位来表示数据是正负,最高位是1表示所存储的数据为负,最高位是0表示所存储的数据为正。

16#D4DB71FB转换成十进制是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PLC里面的数据用其存储器最高位来表示数据是正负...

那您的意思是这就没办法转换了吗

我想把这个十六进制数转换成无符号的十进制数

求教~大神

跪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