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KV-P16T 显示ERROR 40

楼主(2014-06-22):
我有2台:KV-P16T 基恩士PLC,带文本显示的,都显示ERROR 40.不知道怎么处理,请高手指点下。多谢啦

网友A(2014-07-22):
我有1台:KV-P16T 基恩士PLC,一段时间没有通电,但通电后显示屏显示ERROR 40.,请高手指点下什么意思!多谢啦!

网友A:
本人有6台LG PLC卷线机有一段时间没有通电(原先机器正常),通电后CPU(K3P-07AS) 无法连接, CPU  RUN 灯没有显示(正常显示绿灯),开关打在P时(中间档)时显示STOP(红灯闪烁),更换新CPU机器正常,请高手或LG专业师傅帮忙解决CPU是怎么原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