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电机放电引起的电源开关跳闸故障

楼主(2014-06-22):
    前天射水泵启动试验,摇测射水泵电机绝缘(A相对地60兆欧、B相对地55兆欧、C相对地55兆欧、相间为0)合格后,启动射水泵做试验,发现一启动开关即跳闸,就地手盘转子灵活,更换开关后可以正常启动(启动电流170A),但启动后黄闪且无电流显示,同时集控室照明灯全灭,380V电源进线开关跳闸。

    值班人员对射水泵摇测绝缘(A相对地60兆欧、B相对地55兆欧、C相对地55兆欧、相间为0);检修人员检查射水泵电机接线盒发现电机内部A相引线断股、C相引线鼻子与引线连接处焊锡融化脱焊现象:在接线盒处对2号射水泵摇测绝缘(马达A相对地120兆欧、马达B相对地120兆欧、马达C相对地120兆欧、电缆A相对地500兆欧、电缆B相对地500兆欧、电缆C相对地500兆欧、相间为0)。

    检查情况分析,由于电机内部引线老化,启动造成C相引线鼻子与引线连接处过热焊锡融化脱焊,引线脱焊松脱后对外壳接地放电,断相后引发A相引线过流断股,射水泵开关合跳故障电流时内部电源侧触头三相均发生了弧光接地,相当于母线接地。由于射水泵电机保护采用的为电磁型继电器保护,动作灵敏度差,而母线电源开关采用的为微机综合保护装置,灵敏度高,造成母线电源开关跳闸。

网友A:
分析的很透彻,原因也找到了,类似的问题也遇到过,有时不接地就缺相了

所以检修时我们都会用手拉动一下接线盒里面的引线,防止类似事情发生

网友B(2014-10-17):
而母线电源开关采用的为微机综合保护装置,灵敏度高,造成母线电源开关跳闸。
他是很敏感的 你就是放个600A的 若是接地一样是他先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