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让外径4mm的电缆200米,象卷尺一样自动收缩,选啥设备?

楼主(2014-06-22):
求助,让外径4mm的电缆200米,象卷尺一样自动收缩,选啥设备?

不用电控的纯机械设备,有没?

网友A:
线缆卷筒,这个可以吗?

网友B:
都200米了,用无线通讯吧。。。。。想不想发明无线远传??可以合作合作。。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200米了,用无线通讯吧。。。。。想不想发明无线远传...

答非所问啊

网友D:
如果是行车应用,可以直接用行车动力做恒力矩收放线机构

楼主:
1、不能用电机收卷,,,小仪器不敢太复杂,,,不然就卖不掉咧

2、好像也不能用发条收卷,,据说拉到100米以上,扭力会很大,怕会把小电缆,拉断呀?

3、实在木办法呢,就只好手摇收线咧

       这算半自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