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定位完成信号

楼主(2014-06-22):
安川SGDH的伺服驱动   为什么定位完成信号一直导通?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电机处于运行状态但上位并没有发送脉冲指令,此时由于来自上位装置的指令脉冲数和伺服电机移动量之差为0,则驱动器判定为定位完成即输出定位完成信号。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看看什么东东,希望有所收获

网友C:
电机不动时此信号肯定有输出

楼主(2014-09-29):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电机处...

对的 谢谢

网友D(2014-11-04):
电机回零后是一直通的,然后每定位一次,就会跳动输出一次

网友E(2014-12-13):
通俗说动作完成后,定位信号就一直导通,每动作一次,重新定位一次,若没有导通信号,表示动作未定位完成,便会出现动作超时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