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绕型问题

楼主(2014-06-22):
   怎样把电线绕成弹簧形状,类似于电话线的形状,绕两三圈就可以了,需要用专用的工具还是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A:
电线绕成弹簧状就形成电感,储能元件有可能改变电路的特性,你确定要这样做?

网友B:
用个芯棒绕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在手指头上一绕就出来了,动动脑心,方法很多

网友D:
一根铁棍就可以,电线绕在铁棍上,抽出铁棍就可以了

网友E:
我做线最后接头的时候喜欢在螺丝刀上绕5-6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做线最后接头的时候喜欢在螺丝刀上绕5-6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