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变频器因突然停电烧毁变频

楼主(2014-06-22):
现有一个恒压供水变频器因为突然停电导致变频器的电路板的直流部分有几处烧掉。请问各位师傅原因和解决办法。是不是突然停电时变频器仍然是有电状态 而且还是运行指示 而电机因为惯性转动产生电回到了输出端造成的?可是停电的时候 电机接触器应该断开的才对啊 不应该返回电啊!

网友A:
电机的接触器是什么东东?难道在电机与 变频器输出端之间还有接触器?如果是这样的话,停电时烧直流回路就很正常了,接触器断开的浪涌冲击电压打坏直流回路的。

网友B:
先要看变频器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还有变频器前端要加接触器,来控制给变频器供电,突然停电,先断接触器,后断变频器。

网友C:
多大功率?一般突然停电肯定不好,但是如果每次都烧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D:
我有两太压缩机,一台是变频器前面加装交流接触器,一台是变频器后面加装变频器,经常启动和停止动作也没有坏,不是加装变频器的事情

网友E:
对于这样的,一定要在变频器供电前端加接触器

网友F:
变频器与电机直接的接触器肯定是多余的。但就这一次来说很难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由于接触器突然断开,电机产生的反向高压击穿接触器触点进而烧毁变频器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