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4-06-22):
用的是台达变频器VFD-EL系列。。我是用一根网线改装的,一端用水晶头,另一端8线中的2根线接到PLC的485, 但试了好久通讯不了 , 它的出厂通讯协议是 9600  7,N,2for ASCII...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检查接线方式,通讯两端的参数设置。

网友B:
应该是参数设置有误,检查程序参数和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接线方式,通讯两端的参数设置。

 已试过 将两根线互换    也试过把通讯参数 “MOV H86 D1120”   中H86 改成H87、H88、H89。但还是没用。。。 关键是这个变频器还不显示有没有通信成功

网友C:
这个打电话问下 台达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打电话问下 台达技术支持。。。

 恩 好的

网友D:
先查看变频器通讯参数,通讯协议、格式、通讯地址等。然后再修改PLC的通讯参数,测试能不能通讯上,最好用modbus读指令来读取变频器的某个地址的数据,读出来有数据的话表示通讯上了。。。

网友E:
程序弄上来看一下,用M1127驱动一个计数器,看有没有计数

网友F:
从照片看,貌似接线反了,可以试试。

网友G:
建议首先用台达变频器调试软件Delta_VFDSoft测试连通变频器,再用PLC。有的时候是PLC的程序问题,可就一个劲地把时间花在变频器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检查...

 d1120放的是COM2口的通讯格式,H86表示的是9600、7、E、1的格式,这个可以通过WPLSOFT编程软件的帮助——辅助编程——通讯格式产生来算的,我印象中台达变频器的出厂设置也应该是9600、7、E、1的。

网友I(2014-10-18):
到台达官网下载一个变频器调试软件先试一下,然后看程序对否,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