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西门子PLC的问题

楼主(2014-06-22):
急求帮助

我直接从西门子plc上传上来的硬件组态无法编译出现一下描述

描述:

可能随后减少了已存在硬件配置的过程映像的大小。
如果为该情况,那么原先位于OB1过程映像,或位于过程映像分区中的地址现在已不存在。

纠正方法:

检查在消息中显示的模块地址区。使用地址总览(视图 > 地址总览菜单命令)来识别相关模块。
模块的地址区必须完全位于过程映像区内或区外(OB1-PQ或PIP x)。
如有必要,重新调整过程映像的大小(CPU属性页,"周期/时钟存储器"标签)。

我检查后发现这个

现在我这个地址是不能改的   而且这个CPU不支持调整过程映像的大小

求助高手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从PLC下载下来的程序无法编译?

问一下,以前是不是用这个计算机下载的程序,还有就是你的编程软件是否和当时下载程序的编程软件版本一致,硬件升级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PLC下载下来的程序无法编译?问一下,以前是不是用这...

 当初的时间太久了 应该不是现在这个版本的

网友A:
那么你试着把自己的软件,进行硬件更新一下。然后再下载PLC程序下来,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试着把自己的软件,进行硬件更新一下。然后再下载P...

 我试过了 V5.4  V5.5的都不行

网友A:
还有就是你下载程序到计算机,是否完全下载。

网友A:
要么你把程序发来 我给你看看是否可以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