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不更新HMI操作系统与WinCC flexible电脑通讯
发哥!!!

楼主(2014-06-22):
WinCC flexible 2008 SP4连接设备时,提示需要HMI更新操作系统,是由组态软件和HMI 设备映像,使用不同版本而引起的。组态计算机将取消传送,并发出一条报警来指示兼容性冲突。此时,必须更新HMI 设备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更新时将会删除HMI 设备上的所有数据。

问题是HMI里的程序,没有备份。我怎么办=======

1、怎么可以不更新HMI操作系统与WinCC flexible软件通讯上

2、我怎么能把程序备份出来。

网友A:
提示更新的话或能真是要更换

  不家 备份出来的程序只能导入到相同型号的屏内,且导出程序是不能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