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方式

楼主(2014-06-22):
明纬D-60B开关电源,输入是220V AC,为了运行可靠,我们在开关电源板整流后的滤波电容两极,接入了一路220V DC电源作为备用电源,在直流正极上接了个二极管,保证无反向送电。请问这种接发有问题吗?

网友A:
原来交流的电源,你给接入直流的肯定出问题,一旦220vac断电,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B:
没有可靠的保护或联锁,有一个隐患在,外电停了的情况下,220的直流直接进入前交流电线路中,对检修人员是个危险,

网友C:
直接在开关电源输出直流侧做UPS功能最佳

网友C:
明纬的D系列电源都是双电压输出的,初级做UPS功能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交流的电源,你给接入直流的肯定出问题,一旦220v...

我们是在整流滤波后接的220V直流,而且我们断开交流试过,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正常,我只是想知道这种接法可靠性高吗?

网友D:
这种接法从原理上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对开关电源性能没有任何影响。就是你的直流电压有点低,交流220V整流滤波之后大约有300V,所以你接的二极管质量要有保证。还有就是前面一个弟兄说的安全问题,假如开关电源整流二极管击穿,那么直流电就直接进入开关电源之前的电路中,对检修人员来说有危险性。

网友D:
假如开关电源整流二极管击穿其实不光检修人员,有可能造成设备损坏,因为直流电源进入了交流回路中。开关电源整流二极管没问题的话这样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怕万一。

网友E:
上海盟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代理台湾明纬、台湾台达电源。

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与服务,请致电史先生:  1-3-4-8-2-1-5-4-8-7-8

网友E:
这样做,安全隐患非常大哦,电源线路设计虽然简单,也有很多安规的东西在里面。

自创的接法,简单的实验暂时没问题,电容整流以后出来的300V左右的DC,如果二极体

击穿,会损坏供电设备,这样接法,正规套路是不允许的,如果要做备用UPS

方法很简单,

一种如果怕电源坏了,供电中断,可以使用两台电源加明纬DR-RDN20 ,或台达的DRP-20

  (仅限单路DC24输出的)

二种就是使用明纬的AD系列,或SCP系列加蓄电池,

你发的型号 D-60B  输出5v,24v

可以直接使用明纬的ADD-55B  或ADD-155B ,具体问题可以电话联系我或者QQ121685175

手机 1-3-4-8-2-1-5-4-8-7-8

明纬电源技术问题,本人相当专业。

网友F:
这样接法实现了在线式UPS功能,为要求不许断电的负载供电。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