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20PM00D的Y0-Y7能发几K频率的脉冲么?

楼主(2014-06-22):
想利用DVP20PM00D的Y0-Y7控制步进,需要K级的脉冲频率。看了DVP-PM的应用技术手册,手册中2-2页“输出电气规格中”说Y0-Y7为一般输出端子,响应频率为200KHz;但在2-5页的注释#1中又说“DVP20PM00D之Y0-Y7为继电器输出”, 同时2-4页“ 数字输出点20PM”中,说“ 单端共点继电器输出的最大延迟时间为10ms”。好像和2-2中的响应频率200K矛盾了。

请问,以上的矛盾之处怎么解释?DVP20PM00D的Y0-Y7是继电器输出么?如果是,还能输出K级频率的脉冲么?

有劳解答,多谢!

楼主:
问题补充:一般说来,继电器输出是不能输出脉冲信号的,可是那个200K的响应频率又是怎么回事?

楼主:
控制对象是2台富士的伺服驱动器(各需要2路差动输入脉冲控制信号)和3台步进电机驱动器(各需1路脉冲输入),台达PLC里有其它合适的型号么?

楼主:
好像DVP10PM00M更适合吧?但是好像这个型号比较老一些吧

网友A:
DVP20PM00D的Y0-Y7是继电器输出的,DVP20PM00DT这个型号才是晶体管输出的,能达到200k频率。。。但是20PM的伺服控制不是由Y0-Y7来控制的,而是由专门的输出点控制的。RP和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