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供水停电故障

楼主(2014-06-23):
现有一个恒压供水变频器因为突然停电导致变频器的电路板的直流部分有几处烧掉。请问各位师傅原因和解决办法。是不是突然停电时变频器仍然是有电状态 而且还是运行指示 而电机因为惯性转动产生电回到了输出端造成的?可是停电的时候 电机接触器应该断开的才对啊 不应该返回电啊!

网友A:
变频器内部的母线交流接触器没有电都断开了,电动机由于惯性继续运行也不会变成发电机啊

网友B:
是输出的接触器不应装(与电机之间),接触器断电有一定的延时断开,反馈电动势的电压会将相关元件击坏的,装有制动单元的可能会好些

网友C:
   是不是制动单元有问题呀

楼主:
你是说变频器的制动单元吗。一般变频器不是带失电保护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