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利用10PM实现两个轴群的直线插补

楼主(2014-06-23):
    最近有个项目,有X1,X2,X3和Y1,Y1五个轴,需要实现任意X轴和任意Y轴进行直线插补。同时有两个轴群进行插补(例如有时X1和Y1,X2和Y2进行插补,有时X2和Y1,X3和Y2进行插补,有时X3和Y1,X1和Y2进行插补)。考虑采用10PM,设置Group1和Group2两个轴群,根据要求动态设定轴群中的轴,然后触发进行两轴直线插补。10PM的手册上叙述的不是很明确,不知道10PM能否实现该功能。

楼主:
跟DELTA工程师沟通,确认可以实现了。

网友A:
建议你用10MC总线控制型控制器

网友B(2014-07-29):
DVP-10PM只能控制4轴,不能控制5轴,10MC、AH10PM-5A、AH20MC-5A或HMC等支持多轴支持插补

楼主:
DELTA 10PM有六轴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DELTA工程师沟通,确认可以实现了。

怎样才能联系到台达工程师?,打技术支持电话一直打不通,留言之后台达在我所在城市的代理商打来电话问我什么问题,说了问题之后,他也回答不上来,说再找找资料,结果就没消息了,后来打电话询问,技术支持人员态度实在让人受不了,问题当然是搁浅咯。求大神指点迷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