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风速传感器

楼主(2014-06-23):
FS-A1系列风速传感器,外型小巧轻便,便于携带和组装,三杯设计理念可以有效获得外部环境信息,壳体采用优质铝合金型材,外部进行电镀喷塑处理,具有良好的防腐、防侵蚀等特点,能够保证仪器长期使用无锈琢现象,同时配合内部顺滑的轴承系统,确保了信息采集的精确性。被广泛应用于温室、环境保护、气象站、船舶、 码头、养殖等环境的风速测量。

风速传感器工作原理
风速传感器的感应元件是三杯风组件,由三个碳纤维风杯和杯架组成。转换器为多齿转杯和狭缝光耦。当风杯受水平风力作用而旋转时,通过活轴转杯在狭缝光耦中的转动,输出频率的信号。
风向传感器的变换器采用精密导电塑料电位器,当风向发生变化,尾翼转动通过轴杆带动电位器轴芯转动,从而在电位器的活动端产生变化的电阻信号输出。

风速传感器技术参数
使用场所:            室外
防水类型:            防水
精  度         1m/s(0.2m/s启动)
▲ 电流输出型        4到20MA
  电压输出型        0到5V
  脉冲输出型        0.45M/S
量    程:0~30 m/s
供电电压: 24 V  DC

风速传感器安装方式
采用法兰安装,螺纹法兰连接使风向传感器下部管件牢牢固定在法兰盘上,底盘Φ65mm,在Φ50mm的圆周上开四个均Φ6mm的安装孔,使用螺栓将其紧紧固定在支架上,使整套仪器保持在最佳水平度,保证风向数据的准确性,法兰连接使用方便,能够承受较大的压力。

风速传感器注意事项
1.请检查包装是否完好,并核对变送器型号和规格是否与您选购的产品相符;如有问题请尽快与我公司联系。
⒉使用前请确认: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确;电源的正、负与产品的正、负接线方式;并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咨询我公司。接线发生任何错 误都会使变送器发生不可逆转的损坏。
3.用户在使用时不得自行拆卸,更不能触碰传感器芯体,以免造成产品的损坏。
4.避免在易于传热且会直接造成与待测区域产生温差的地带安装,否则可造成温湿度测量出现错误。
5.安装在环境相对稳定的区域,避免直接光照,远离窗口及调、暖气等设备,避免直对窗口,房门。
6.尽量远离大功率干扰设备,以免造成测量的不准确,如变频器、电机等,安装,拆卸变送器时必须先断开电源,禁变送器内有水进入可导 致不可逆转变化
7.防止化学试剂、油、粉尘等直接侵害传感器,勿在结露、极限温度环境下长期使用、严防冷热冲击。
8.接线后请仔细检查,确保接线正确后,接通24VDC或12VDC后用万用表可测得相应的电流、电压值、网络输出或继电器输出

网友A(2014-09-05):
风速传感器链接线缆专卖,可以根据不同需求定制连接线缆! 联系QQ 2905382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