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画面无法下载

楼主(2014-06-23):
你好!我用贵公司画面组态软件做了个工程,但后来由于需要把触摸屏的型号换了,一开始是MT5600T 启动画面是800×600的可以下到HMI中使用,后来更改了触摸屏型号之后(改成了MT4522T),下载的时候提示我“画面超过800×480”这个错误,然后我在制图工具中把那个jpg图片修改成了543×406的尺寸,并在组态软件的启动画面编辑器中加载了这个图片,并编译,但下载至HMI的时候还是提示同样的错误“画面超过800×480”,这是啥问题啊?

网友A:
您好!

您下载时勾选了下载启动画面么?一般下载默认是下载工程数据文件的

还是说是由于其他组态画面上有图形引起的?

楼主:
勾选了啊 现在就是不勾选可以正常下载的 勾选了启动画面 就报错呢 我感觉是不是以前的那个启动画面一直存在某个缓冲区里 导致我新加载的启动画面不能替代它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勾选了啊 现在就是不勾选可以正常下载的 勾选了启动画面...

这个应该不会呀 您更改了logo之后是全部编译的工程吗?

或者您先把logo换成我们默认的 再试试?

楼主:
恩 已经解决了 今天上午过去重新加载了图像编译了一下就可以下了了 但昨天怎么不行呢? 电脑重不重启对这个有影响吗?昨天我是在旧工程上换了屏的型号再修改画面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