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怎么样保存到记事本里

楼主(2014-06-23):
大家好:

      我现在想把PLC里面的程序保存到记事本里做备份,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直接保存一份不就行了。没必要再保存为文档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保存一份不就行了。没必要再保存为文档格式。

程序的源代码是指的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直接保存一份不就行了。...

PLC的源代码,应该是另一种语言,在编程软件中可以转换的

网友B:
你后坠名改一下试试

网友C:
(1)先把窗口切换到“指令模式”;

(2)鼠标右键选择“导出”,默认格式为CSV(一般在Excel里打开);

(3)启动“记事本”程序,“文件类型”为“所有文件”、选择刚才导出的csv文件,然后把它另存为txt格式!

网友D:
我平时要记得东西比较多 用短信记录或者手机打字很麻烦
要求是知道这个程序的文件存放目录 最好是保存为TXT文件或者word文件
我安装了很多记事本文件 但是都找不到存放目录,没办法在电脑上编辑记事本
很麻烦,因为我记录的东西比较多,全靠手机打字很不方便

网友E:
保存原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F:
把梯形图转换为指令表,然后复制粘贴到记事本里面。

网友G:
5楼的方法,或可一试。

网友H(2014-08-12):
把程序转换成指令表格式,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到记事本里。

网友I:
台达的PLC转指令表可以,但不能复制到记事本里

楼主(2015-05-08):
引用 网友C:
(1)先把窗口切换到“指令模式”;(2)鼠标右键选择“...

好的  谢谢指教!